orcad 16.5版本问题

楼主(2012-09-08):
请问前辈们如何用orcad9.2版本开启orcad16.5的档案呢?

网友A:
先要用 ORCAD 16.5 將文件另存 16.2 格式,之後 ORCAD 9.2 才可以開啟文件。

楼主:
jacklee大,我有试过好像不行开,还是要作什麽设定?

网友:
ORCAD 9.0 到 16.2 版本的文件内容格式,都是相同的。16.3 和 16.5 版本的文件内容格式不同于之前的版本。

说道要注意的地方,首先 DSN 文件不可以用中文字,里面的 schematic 和 page 也不可以用中文字。其他好像没有特殊的地方。

网友:
当ORCAD 16.5另存16.2格式后,离开16.5的时候就不要再储存,否则又会将之前已经是16.2格式覆盖成16.5格式。

网友:
還有在元件中不要使用中文字在屬性欄位裡面(例如: Value, PCB Footprint, ....)。 或是使用中文字的 font 。? 這些也會容易造成在轉換格式的時候錯誤。
.

网友:
换成新版本吧。
16.5还是挺好的。

网友:
另外 ORCAD 16.5 也要補丁到較新的版本,有人反映好像在某些版本上有 BUG,會造成降版有問題。

网友(2012-10-08):
    喔,原來還有這一方法,
    受教了!!

网友(2013-07-30):
引用 网友A:
先要用 ORCAD 16.5 將文件另存 16.2 格式,之後 ORCAD 9.2 才可以開啟文件。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