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的PCB板,如果想把某个元件的封装名改掉,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2-09-09):
比如我有一个现成的板,是别的公司做的,现在拿来自己用,为了使这个板的封装和公司的封装命名规则充一。就想把这个板的元件封装名改一下。并且把这些新的封装放到公司元件库里面供以后用。不知可以实现不?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封装的PIN脚名我都改好了。现在就剩封装名不知怎么改?还要说明的是这个板没有原理图哦。听说可以通过PCB导出网表,在网表里把封装名改好再导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不知怎么操作。请大家一起来出出注意吧!!谢谢!!

网友:
我也想干这事,到现在还没找到方法

楼主:
改天我知道了上来说说。但你要记得关注这个贴哈。

网友A:
其实就相当于换了个器件上去。按规则命名好封装之后,在原理图里把封装名字改过去再导个网表就行了。改了封装的名字的话,重导网表就要重新放。如果器件不多的话可以记住坐标和方向摆上就行了。如果改得多,可以先导出原来板子的坐标文件,然后修改封装名字,导网表,再在PCB里导入坐标文件。只要标号对应好,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相当于换了个器件上去。按规则命名好封装之后,在原理图里把封装名字改过去再导个网表就行了。改了封 ...

呵呵,你没有注意我的条件哦,我的条件是没有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没有注意我的条件哦,我的条件是没有原理图.

Logic->Part Logic 就可以直接更改

网友:
我现在做的板子就是这样,没有原理图,所有的东西都要手动在网表文件里进行修改,比较麻烦

网友(2013-04-25):
    比较麻烦啊

网友:
    Tools--Report --Netin[non-back],,先导出网表,再修改网表!!另存*.txt
File--import--logic import 中选择other,选择导入*.txt这种方法可以实现!!
    如果还不懂,可以给我留言,等啥时候晚上有可,可以QQ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