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急需求助!

楼主(2012-09-09):
刚刚接触信号完整性,基础不好,我现在要仿一个1.5Mhz的板子,这个频率这么低存在信号完整性的问题吗?
不是在高频下才存在将互联线看成传输线,阻抗不匹配等问题吗?
希望大家能帮我解释一下,现在很纠结。

网友:
    1、首先要弄清楚高频与高速的概念:所谓高速是上升下降沿快,并不是频率高。有个Fknee频率参数是0.35/tr(tr为上升沿时间),在这个频率以下集中了90%的信号能量。
2、信号的PCB上的走线延时如果不超过tr/6的时间,就可以不考虑信号完整性问题。有的是tr/10,比较严格点。
3、找到合适的模型,在仿真软件中看看是否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合适的参数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