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菜鸟问题,急需帮助!

楼主(2012-09-09):
刚刚接触信号完整性,基础不好,我现在要仿一个1.5Mhz的板子,这个频率这么低存在信号完整性的问题吗?
不是在高频下才存在将互联线看成传输线,阻抗不匹配等问题吗?
希望大家能帮我解释一下,现在很纠结。

网友A:
不用纠结,1.5Mhz的板子不用管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纠结,1.5Mhz的板子不用管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我看到过于博士讲的关于信号完整性的讲解,那里面提到只要信号出现了不能容忍的畸变就属于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还有我想问一下那存在电磁兼容的问题吗?  信号完整性不是也包括电磁兼容吗?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1. ) "... 畸变就属于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话可以这么说,但是太广泛了,不是全面适用的,套句专家的话,信号完整性的问题是”视情况而定”。
以 1.5 MHz 的数字信号而言,一个周期为 667 ns,伴随这么慢的信号,它的上升/下降时间都不快,估计
会大于 10ns 以上,以这么长的上升时间,信号在微带线上约可跑 50~ 60 inch 的长度,而一般的走线并不会
那么长,假设你的设计有一条 10 inch的走线,相对于传送的信号而言还是短的,大致上是任何瞬间头尾的电位都是相等的,所以不会有信号反射的问题。串扰问题即使存在,也不会是什么大问题。

2. ) 存在电磁兼容的问题吗?
这都是大哉问,套用同样的话”视情况而定”。你只要按照一般硬件电路设计的要点,树状电源走线,数模分离,信号适当桥接,适当去耦及虑波... 等,大致上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