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expedition 无法布线

楼主(2012-09-09):
刚刚开始学习mentor的expedition,但就是无法布线.在expedition中显示两个引脚是连在一起的。但一布线就显示plow failed.请教大神指教。多谢!

网友:
看下面的section log窗口到底是什么东西影响了布线。不能走线的原因太多了,你不提供信息我们也不可能猜到原因。

网友:
无图无真相呀!

网友:
抓个图上来瞧瞧

网友A:
CES里面 你的那条飞线肯定设置有拓扑走向的~看看走的线是否与拓扑一致~呵呵

网友:
还有就是你把锁定的铜皮影藏了,你在锁定的铜皮上走线肯定是不可以的~

网友:
    是不是你的规则设置的问题,把DRC关掉试试

网友B(2012-10-14):
    求助,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规则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助,这是什么问题!!!!

你这个是license问题,还不涉及软件使用,呵呵……

网友:
    嗯  知道啦!谢谢!!!

网友C(2012-11-16):
引用 网友A:
CES里面 你的那条飞线肯定设置有拓扑走向的~看看走的线是否与拓扑一致~呵呵

像有些我设了差分了,拓扑结构就自动变到custom,而且是灰色的,我改不了,有时候它自己定义的我又不好走线,请教下有没地方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像有些我设了差分了,拓扑结构就自动变到custom,而且是灰色的,我改不了,有时候它自己定义的我又不好走 ...

    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楼上的方法太复杂,不适合新手,最好的方法是采用右键的Netline Manipulation,自定义需要走线的顺序,很简单,自己摸索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这个非常方便也直观,之前到ICX里面去改,改了半天也没改回来,非常感谢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方法太复杂,不适合新手,最好的方法是采用右键的Netline Manipulation,自定义需要走线的顺序,很 ...

这个也方便,在PCB上就可以,谢谢!可是改完之后,我无法保存哪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方便,在PCB上就可以,谢谢!

改完之后,无法保存哪,

网友:
点右键的Save Changes and Exit不能保存吗?那就不知是怎么回事了,你用的是什么版本啊?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将设计传上来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改完之后,无法保存哪,

刚才试了一下,你在做完拓扑调整之后,要将多余的飞线删除,在公司传不了图片,大概用语言描述一下,比如3个点A、B、C
在调整之前是从A到B再到C,但你想调整成A到B和A到C,但是中间还有一根是B到C的飞线,必须将这一条B到C的飞线删除,方法是在调整的过程中,选择这一条飞线,按Delete键删除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试了一下,你在做完拓扑调整之后,要将多余的飞线删除,在公司传不了图片,大概用语言描述一下,比 ...

 好方便 就是比较多的时候 看的花眼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