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层颜色设置问题16.3

楼主(2012-09-09):
在color选项板中,选择改变某层颜色的时候,为什么设置没有作用么?试到如今,只改成功了丝印层,其他层点击都没有用,求高手解答

如图示,我先选中当前颜色,然后去点击place bound top 后面的颜色框,可是它就是改变不了,是我的操作有误吗?菜鸟提问,勿笑,谢谢!

楼主:
自己顶,大家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么

网友:
方法是这样的。
你点击了应用吗?
而且要右边option栏里要选中显示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