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pcb中形成一个环状的非绿油层

楼主(2012-09-10):
请教各位大虾:如何在pcb中形成一个环状的非绿油层,是这样的,因为板子上有射频部分,到时需要把射频部分用个金属罩(设计截面为矩形)罩住,所以要在板子上预留一个非绿油的环形空间用来放金属盒,不知道怎么设计,求大神指点。

网友:
    直接画就行了。。

网友:
    用solder层画线或者shape

网友A:
    在Board Geometry ->SolderMask 层直接画线
等同于绿油开窗!

网友: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Board Geometry ->SolderMask 层直接画线
等同于绿油开窗!

恩,我想问下选中soldermask后,画一个矩形,是指整个矩形内都是非绿油区域吧,那我再在那个矩形内画个矩形(用以形成环形),那这个时候两个矩形之间是有绿油还是没有绿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想问下选中soldermask后,画一个矩形,是指整个矩形内都是非绿油区域吧,那我再在那个矩形内画个 ...

    好晕!
    在soldermask你画再多的矩形都是没有绿油的!
    你为什么要画矩形shape呢?
    我上面说了,是画线!在soldermask层画线就可以了,把线宽设置大一点。
    画成首尾相接就成了闭合的形状。你要画什么形状都可以的。
    打板厂会把这里的绿油去掉的,然后再喷锡。你把金属罩的边沿焊在绿油开窗的地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晕!
    在soldermask你画再多的矩形都是没有绿油的!
你为什么要画矩形shape呢?

    我是用线画成矩形,你没弄明白我的意思,为什么还要再画一个矩形,是为了形成环状,盒子的截面就是个环状啊(金属壁是有厚度的),另外我不是要矩形内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绿油,而是只要环状里面没有绿油。所以我想问,到底按我说的那样做的话,环状里面有没有绿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

    我只是要个矩形的环状没有绿油,因为金属壁有厚度,所以盒子的截面是个环状,我只想让环状的部分没有绿油,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晕!
    在soldermask你画再多的矩形都是没有绿油的!
    你为什么要画矩形shape呢?

这已经说得这么明白了。。。。。
你在矩形里面再画矩形等于没画。。。。。
最笨的方法,你画4个矩形或4条粗线都能拼成一个环形。

网友A:
    唉,说了这么多等于白说!
说得这么清楚了还是不明白!
这样都还理解不了,回去问问你的小学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说了这么多等于白说!
    说得这么清楚了还是不明白!
这样都还理解不了,回去问问你的小学老师!

    不是不懂,ok?我也没画两个矩形,只不过是问这种方法行不行,如果你牛,你就解释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已经说得这么明白了。。。。。
你在矩形里面再画矩形等于没画。。。。。
    最笨的方法,你画4个矩形或4 ...

    你所说的最笨的办法我早想到了,就是想问问有没有直接点的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最笨的办法我早想到了,就是想问问有没有直接点的方法。

矩形里面再画矩形,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那有没有其他方法呢?除了你所说的最笨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晕!
在soldermask你画再多的矩形都是没有绿油的!
你为什么要画矩形shape呢?

你如果用粗的线围成一个类似矩形,尽管它有了环状的效果,但是到时候整个矩形内的空间就会没有绿油,我只是想要粗线的部分没有绿油啊。

网友:
用线画框,改线宽就行了

呵呵,明白了,我一直以为是线围起来的部分没有绿油,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如果用粗的线围成一个类似矩形,尽管它有了环状的效果,但是到时候整个矩形内的空间就会没有绿油,我只 ...

你还不明白啊!真服了你了。
是画线的地方没有绿油,不是用线围起来的矩形。
就跟布线一样的道理,拉出来的线就是有铜的走线。在soldermask层画出来的线就是没有绿油的线。
凡是在soldermask层的都是没有绿油的,它英文原来的意思就是焊接的掩模,不知道哪个鸟人翻译成阻焊层,误人子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如果用粗的线围成一个类似矩形,尽管它有了环状的效果,但是到时候整个矩形内的空间就会没有绿油,我只 ...

你在BOARD GEOMETRY  SOLDERMARK层画线,那么生产的时候,这条线的地方就是没有绿油的部分
同样,你画面,那么就是这个面的地方没有绿油。
你在一个大的面中,画一个小的面,那么生产的时候是这个大的面的部分没有绿油。
小的面被覆盖了。并不是你想要的环状。
如果你的罩子的金属厚度是1MM,这个罩子长10MM,宽8MM,那么你在SOLDERMARK中选好坐标,
ADD line  ,线宽1mm.   Command > ix 10 iy 8 ix -10 iy -8 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明白啊!真服了你了。
是画线的地方没有绿油,不是用线围起来的矩形。
就跟布线一样的道理,拉出 ...

呵呵,明白了,我一直以为是线围起来的部分没有绿油,谢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明白啊!真服了你了。
是画线的地方没有绿油,不是用线围起来的矩形。
就跟布线一样的道理,拉出 ...

因为原来的禁止布线区和keepin区都是用线画的,而这些用线画的都指的是线围起来的区域,所以以为soldmark画线也是一样。呵呵。

网友D(2012-10-11):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要个矩形的环状没有绿油,因为金属壁有厚度,所以盒子的截面是个环状,我只想让环状的部分没有绿油 ...

那就画线被,线宽弄宽点

网友:
路过的小弟 表示你可以做一个封装 可以画上去绿油层 开钢网层 然后环行的那个用通孔焊盘 这样子做一次 下次还可以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画线被,线宽弄宽点

恩,问题前段时间解决了,就是线画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最笨的办法我早想到了,就是想问问有没有直接点的方法。

其实其实就是屏蔽罩的焊接部分嘛....你在solder层画线的地方就已经没有绿油了...他的意思就是你将线宽放大..走线走出一个矩形...或者铺铜铺成一个矩形...这样就OK了...

网友:
你用矩形方法画个shape,然后在用编辑shape工具挖出个矩形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线画成矩形,你没弄明白我的意思,为什么还要再画一个矩形,是为了形成环状,盒子的截面就是个环 ...

你没有表述清楚, 你的意思 是在soldermask 层画一个矩形, 然后在里面挖空一个小矩形区域, 形成soldermask 层的矩形环, 对吧 这样是可以的, 你可以生成光辉文件看看, 这个是最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