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如何自动加泪滴?

楼主(2012-09-10):
AD 中画PCB时,如何设置,布线时系统会自动给插件焊盘加泪滴?

网友:
一般都是布完线再添加泪滴的,添加泪滴的方法在tools->teardrops执行

网友:
没有PADS的自动补泪功能,必须lay完了以后一次性加泪。

网友:
ad中全部加泪滴后有的会很丑,是要自己去手动修改的。pads中是可以设置在走线的时候自动添加,但有时候没有捕捉到焊盘中心很难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