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09-10):
在创建封装时,需在place bound top上画出一块区域;看于争博士的视频中是通过add菜单下的rectangle来添加的;但是我也发现有人是通过shape下的
rectangular来实现的,请问各位,哪种是正确的方法?add菜单下的rectangle和shape下的rectangular有什么区别?通常大家是用哪种方法实现添加矩形区域的!
谢谢!(本人新手入门)

楼主:
为什么都没人解答一下啊?是问题太简单了,都不屑回答了?

网友A:
其实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选择的class和subclass,后两者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选择的class和subclass,后两者才是重点。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add里面的rectangular才是正确的作法,shape是铺通用,add是添加一般性的形状或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选择shape来画到对应的层

谢谢!本人新手入门。
再请教您一下:用add下的rectangle来添加place bound top下的矩形来创建的封装还能用吗?(我的封装都是这么创建的!)必须改为shape添加吗?
通常什么情况下使用shape啊?不知道shape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