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 7.9.4 的wgascent12错误

楼主(2012-09-10):
EE 7.9.4 的wgascent12错误
在装完EE 7.9.4 后打开出现:Unable eo oblain a license for feature "wgascent12"
                                              license requset for wgascent12 feature failed [mgls-errno=203]
在线等候该如何解决。

网友:
liscens错误吧。

网友:
观望中,暂时不安装

网友:
我安上就没有事,用最新的EFA 11.4.1.0

楼主:
我装了不下10次。没有一次成功。

网友:
安装ee7.9.4然后用EFA11.4破解,生成license之后保存在一个地方,设置系统的mgls_license_file环境变量指向刚才生成的license,最后,把c盘的flexm目录中的dat文件删掉,只要一个license就行,多个license会导致软件打开错误或者是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