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多相PWM稳压器

楼主(2012-09-10):
    它是为CPU供电的。有谁了解其工作原理的?

网友:
pwm稳压简而言之就是外加电感阻碍电压变化,达到输出恒压目的

网友:
通过反馈输出信号   调节占空比加以控制  精度很高啊

网友:
建议你去看INTEL   ATX  V2.04的datasheet

网友:
非常感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