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M350默认设置是否可以更改?

楼主(2012-09-10):
导入光绘文件时,一般都选择autoimport,其中有些默认设置跟我的文件不一样,总是需要更改。
比如:英制和公制,我的光绘基本不会出现公制,但是默认的就是公制的,害的我总是要更改一下,
          类似的还有钻孔文件的导入,nc选择leading zero,但是默认的却是trailing zero,每次也总需要更改一下
          等等。。。

如果能在某个选项中设置一下这些默认选项,那么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那位好心的大侠帮忙解释一下,有没有这个功能,有的话就会方便很多,若没有我也好早日死了这条心。

楼主:
怎么这么冷清?

网友:
我导入的操作和你的一样    不需要修改什么啊!
    也许我们用的版本不一样!~~~~:P:P:P:P

楼主:
你比我幸运,呵呵

网友A:
呵呵,当然可以修改啊. 你想熟练掌握每种软件的使用那可不容易喔,包括PCB设计软件和CAM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当然可以修改啊. 你想熟练掌握每种软件的使用那可不容易喔,包括PCB设计软件和CAM软件.

刘工,你给解答一下我的这个问题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刘工,你给解答一下我的这个问题呗。

呵呵,每种软件要教大家怎么使用,那要教到何年何月呀.

网友(2012-11-13):
我也觉得每次都要设置挺麻烦的。

网友:
有些可以调整,有些不能调整,比如:公英制你可以在UNIT里面设置为你需要的,然后保存为默认的即可;但不会出现你所说的,你看下图,我默认的单位是公制,文件是英制,自动调入时也是识别英制光圈表啊

网友:
怎么把他保存为默认啊!  调了后关掉软件 在打开又是公制的!开始已经调为英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