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经常看到别人说一点接地,到底什么叫做一点接地哦,怎么理解一点接地...

楼主(2012-09-10):
pcb设计中,经常看到别人说一点接地,到底什么叫做一点接地哦,怎么理解一点接地啊...另外单点接地有什么好处哦

网友A:
将一个电路模块的地全部接到某一点叫一点接地。

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的税都是由公司统一扣取交到税务局

好处就是我们不用每个人都跑去税务局交个人所得税了。有利于减少交通拥挤,交通顺畅了,大家做事就方便了。

低频电路中,信号的工作频率小于1MHz,它的布线和器件间的电感影响较小,而接地电路形成的环流对干扰影响较大,因而应采用一点接地。当信号工作频率大于10MHz时,地线阻抗变得很大,此时应尽量降低地线阻抗,应采用就近多点接地。当工作频率在1~10MHz时,如果采用一点接地,其地线长度不应超过波长的1/20,否则应采用多点接地法。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536-1-1.html

网友:
Jimmy说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jimmy大师出马,就是能学到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一个电路模块的地全部接到某一点叫一点接地。

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的税都是由公司统一扣取交到税务局

额  谢谢jimmy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