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和走线有什么技巧哦 ,把线路能走的很顺哦 ,可以说具体些吗

楼主(2012-09-10):
pcb布局和走线有什么技巧哦 ,怎么把线路能走的很顺哦 ,可以说具体些吗 ,谢谢

网友A:
布局利用栅格来对齐,大器件可以用50或100mil来布局,小器件可以用5或25mil.

布线的话要横平竖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利用栅格来对齐,大器件可以用50或100mil来布局,小器件可以用5或25mil.

布线的话要横平竖直

额 谢谢你哦
还想请教一下前辈哦
我画板没多久
刚进一家公司画板, 是做potable dvd的 ,这边的板框好小哦 双面板,单面布局,板好小,线走的好密,经常是把地破坏的好多块,而且走的板,线很不顺 ,也不美观,希望前辈指点一下哦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谢谢你哦
还想请教一下前辈哦
我画板没多久

电源线和地线先处理,电源线旁边必须要走一根地线,保持供电的主干。

然后再处理重要的信号线。

双面板坚持短线不打孔直接连接,长线采用横平竖直

网友:
鼠线交叉少,布线就顺,还能少打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和地线先处理,电源线旁边必须要走一根地线,保持供电的主干。

然后再处理重要的信号线。

请问“横平竖直”的意思是 一层走横线一层走竖线吗

网友:
jimmy老师从来都没回答过我的问题,我对楼主表示羡慕嫉妒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