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铜问题~~请大家来解答~~~

楼主(2012-09-11):
PCB图中必须删除死铜么?如果不删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没有和任何网络连结的铜箔叫孤岛,也叫浮铜、死铜,由于周围信号影响,产生天线效应。特别是在高频PCB里面。

网友:
后期光绘文件无法正常出!setup==drawing Options    status  所有方块要求全绿通过!

网友:
死铜一般是要求删除的,直接shape——delete island~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