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e to Drill 的间距

楼主(2012-09-11):
请问在BGA布线区,trace到钻孔的最小间距可以设置为多少!!!4mil的情况,在目前工艺下可以满足吗?!!!
如果可以请哪位大侠提供一下pcb设计时各个参数的极限设置,
例如trace到pad的最小间距而不会短路等等!!!!谢谢

网友A:
4mil大多数厂商都能做,良率也不错。制程能力强的都可以做3 mil了!

网友B:
是盲孔还是通孔
trace到pad一般要大于5mil至少是4mil BGA制板厂会补偿2-2.5mil 线会补偿1mil+ 补偿后间距至少要2.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盲孔还是通孔
trace到pad一般要大于5mil至少是4mil BGA制板厂会补偿2-2.5mil 线会补偿1mil+ 补偿后间距至 ...

通孔是怎样的情况?埋孔又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mil大多数厂商都能做,良率也不错。制程能力强的都可以做3 mil了!

有实际做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实际做过吗?!

我们的做过非常多的设计,现在的CPU和BGA的fan out 都是4mil的线宽和4mil的间距。有这个制程能力的PCB vendor有,无锡健鼎
(Tripod),苏州金像(SGCE),昆山的昆颖电子(Dynimic),深圳的topseach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