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Mentor EE2007.4的问题

楼主(2012-09-11):
   我打开一个. dproj的文件的时候提示我是旧版本的文件,然后需要转换,我点确定转换的时候出现如下窗口提示,请问如何解决?
  另外请问我打开.pcb的文件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如第二个图的提示呢?
  唉,这mentor弄的我头都大了

网友:
你转换后,在PCB文件这里点右键,打开方式选expeditom pcb来打开。

直接双击的话就变成是pads layout来打开了。

网友:
从打开方式里面找,找到你的EE安装目录下的这个expedition pcb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