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1的电容是否可以量产

楼主(2012-09-11):
bga背面有很多0201的电容,请问机贴成品率怎样?量产的成品率呢?

网友:
这应该不会对组装产线带来什么挑战了,估计大多数都能做到良率94%以上吧!

网友(2012-11-13):
这个要看贴片机性能如何,一般的公司估计是不会使用西门子的贴片机的,如果是西门子贴片机那么就用3*8飞达,用916吸嘴就没有问题,成品率9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