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打印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12-09-11):
好像一直有这个问题,我的图是A4的,打印纸也是A4的,选Scaling 1时打印出来4张。不明白为什么同样都是A4的,打印纸也设置了无边距了,会出这个现象。

网友: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打印pdf很简单的啊,直接file---print,然后set up里选adobe~~(第一项)也就是软件虚拟打印机,打印就行啊。

楼主:
不是打印pdf,就直接打印到A4纸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打印pdf,就直接打印到A4纸上。

你转成pdf后再打印,那么就可以随意调整大小了啊,当然,前提是你直接打印遇到问题了。

楼主:
wzwang2000,谢谢你,其实在打印时选择第一个选项orcad就会自动缩放打印的。我只是奇怪,为什么第三个选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