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中的地线屏蔽

楼主(2012-09-11):
对于高速信号的PCB我们经常采用gnd shape对串扰进行屏蔽,还要沿着被保护的对象做地孔,请问地孔的间距如何确定,怎么计算?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多打孔  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打孔  接地

是要多打孔,但是孔与孔之间还有一个适当的间距,并不是孔打得多就好的,毕竟会降低布线的空间,增加寄生电容,降低班子的机械强度。

网友:
立体包地一般100~200mil一个via,具体根据板子的密度看

网友:
一般高频,就是1/4波长打孔,能起一点的屏蔽作用,但是现在很多都是各种频率掺杂,所以尽量多打孔
但是你板子频率不高,就比较随便了,成本和机械强度就优先级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多打孔,但是孔与孔之间还有一个适当的间距,并不是孔打得多就好的,毕竟会降低布线的空间,增加寄生 ...

多打孔多数只在多层板
要是两层板就大面积布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