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系统经常死机

楼主(2012-09-11):
    最近做了个S3C2440板子,做的不够好,系统老是死机,启动和开启成功后都死机,大家帮看看是什么问题。或者发现什么问题,可能是什么问题,给点建议。谢谢!
    以下是板子PCB图:

GND

GND

VCC

VCC

BOTTOM

BOTTOM

网友A:
还是先想办法确定是系统导致的死机,还是硬件导致的死机。
我听说S3C2440停产了,你还用它。为什么不用6410呢?

楼主:
暂时还么停产吧。可能是买的SDRAM不正规,是次品或是二手的,将别人开发板上的SDRAM拆掉后换到我的板上还没发现死机的情况。更换了SDRAM,开关机启动10多次,没有死机,老化了很久一天一夜,也没见死机。还在老化中。原先是开关机10次就有8次起不来,中途死机,即使开启来了,运行一会就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想办法确定是系统导致的死机,还是硬件导致的死机。
我听说S3C2440停产了,你还用它。为什么不用641 ...

暂时还么停产吧。可能是买的SDRAM不正规,是次品或是二手的,将别人开发板上的SDRAM拆掉后换到我的板上还没发现死机的情况。更换了SDRAM,开关机启动10多次,没有死机,老化了很久一天一夜,也没见死机。还在老化中。原先是开关机10次就有8次起不来,中途死机,即使开启来了,运行一会就死机了。

网友B:
我也碰到和楼主类似的情况,现在也是初步判断SDRAM 区域的问题,可能也是SDRAM芯片的问题吧。打算换一下试试。不过死机概率没楼主这么高。我是运行过程中莫名的跑停了。希望和楼主相互交流下。我也去把别人的板子上的SDRAM 给拿下来试试

网友:
    是不是程序本身跑飞

楼主(2012-10-11):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和楼主类似的情况,现在也是初步判断SDRAM 区域的问题,可能也是SDRAM芯片的问题吧。打算换一下试试 ...

    嗯,你的板子现在是什么情况,正常了吗?

网友:
    换了2块SDRAM,跑了2天了。暂时还正常。先看一星期再说

楼主:
    跑10天没死,就是那个问题

网友(2012-12-03):
    请问,S3C2440核心板走线有哪些要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