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路模块各个元件的作用

楼主(2012-09-11):
如题,求解电路模块的功能和各个元件的作用

网友:
3.3V稳压?
猜的,别当真

网友A:
这个是电压检测电路,检测BATT电压的
pwr_en我不知道接到哪里的,如果接到MCU的话,应该就是直接AD检测BATT的电压;但是网络命名是接到使能的,我怀疑是不是通过电压检测来反馈控制充电频率的
R242就是一个限流电阻,降低待机电流
C10可能只是一般的旁路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压检测电路,检测BATT电压的
pwr_en我不知道接到哪里的,如果接到MCU的话,应该就是直接AD检测BAT ...

刚问了师傅,这是一个电源检测电路,其实准确是应该说是比较控制电路,pwr_en接的是主控,当电源电压低于3.3v,主控不能启动,只有电源电压高于3.3v时,主控才能正常工作!
请大家帮忙补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