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电容三点式电路如何增大起振频率

楼主(2012-09-11):
最近做了个电容三点式振荡发射电路,起振频率为18MHz,就是调了好多次电容,频率变化都很小,想请教下各位大神该怎样增大起振频率,谢谢

网友:
加功率放大器!

楼主:
谢谢。除了加放大器还可不可以通过调节其他参数来提升频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除了加放大器还可不可以通过调节其他参数来提升频率啊,

提升频率?提升功率吧,一般改变偏置了,加大电压。这种方法,提升有限!

网友:
换截频率更高的管子,调电容,layout也是很关键的

楼主:
电容调了好多次,频率变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