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的PCB图做的实际板子是怎样的

楼主(2012-09-11):
请问下图中所示的PCB板图,最外面的白框为 Board Outline ,里面的三个为Board CutOut.这样子的做到将会怎么样的呢?

网友:
出三块板子
猜的

网友:
我怎么觉得就是一挖了三个洞的板子

网友:
Board CutOut部分应该是挖空的吧

网友A:
板内三个为Board CutOut区域会被挖空

网友B:
我奇怪的是  Board CutOut  可以布线么?

网友:
没见过这么布板的,这样应该是直接把板子挖3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内三个为Board CutOut区域会被挖空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奇怪的是  Board CutOut  可以布线么?

我先布好线,然后再那样的

网友:
我以前也做过一个这样的板子,不过我是两板,你这个是出来三个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