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CES报错问题

楼主(2012-09-11):
如图。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情况,CES突然关闭,然后弹出这错误提示。遇到很多次了。想知道那个WDIR文件是干嘛用的,貌似很多报错和板子异常的时候弹出的提示都会和它有关。

楼主:
另外,顺便问下viewdraw.ini文件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也很重要。异常的处理也和它有关。

网友(2012-10-20):
樓主的問題處理好了嗎?我的也是這樣。

网友A(2012-12-11):
两种解决办法:一种,将mentor软件完全卸载,包括全部的mentor版本,注册表清理干净重新安装。另外一种不用卸载软件,每次进pcb通过mentor的Dashboard进入,ces就可以正常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解决办法:一种,将mentor软件完全卸载,包括全部的mentor版本,注册表清理干净重新安装。另外一种不用 ...

可以吗?我下次试试。先谢谢你了

网友:
可以的,已经验证过,通过Dashboard没问题

网友:
在Dashboard打开还是有问题,今天就遇到了

网友:
7.9.2 7.9.3 用的XP系统,和谐版本用了一年多了,做过多个项目,真没这样的问题。
建议还是重新装个系统。

网友:
将WDIR(工作目录)里的文件全部删除,再重新打开,在环境变量里查看你定义的WDIR文件夹的位置,最好不要和PADS共用一个WDIR。

网友(2014-06-12):
楼主,你上面那个问题解决没有?我也出现那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