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2-09-11):
打开一个PCB文件提示:Job compatible with current version of program !点击确定,什么都没有!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还有种情况,不是Pads格式的Pcb文件

网友:
    9.5的貌似外面还没有,9.4的应该就是最高版本,有总情况就是软件或者图档有问题,

楼主:
    这儿有吗?

网友:
    现在PADS 9.5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4.1不是最高版本?

请上传文件,大家才知道,到底是不是版本低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提示 就是因为你的版本低 导致打不开的

    9.4.1不是最高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用的9.4啊!文件版本低了能打开不?

根据提示   就是因为你的版本低 导致打不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ADS版本太低了

不会吧!我用的9.4啊!文件版本低了能打开不?

网友A:
    你的PADS版本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