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E2007.9.2打开WG2005的文件,可以打开原理图和PCB图,如何把两个关联起来?

楼主(2012-09-11):
用EE2007.9.2打开WG2005的文件,可以打开原理图和PCB图,如何把两个关联起来?PCB中如何修改中心库?

网友A:
原理图和PCB进行关联:

在PCB中修改中心库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和PCB进行关联:

如何从原理图对印制板进行前向标注?我用的WG 2005,对EE 9.7.2不是很熟悉,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何从原理图对印制板进行前向标注?我用的WG 2005,对EE 9.7.2不是很熟悉,感谢你的回复。

我用这个进行前向标注,但是不像在WG 2005里面的那种,在下面的Run command line after processing会能命令符,没有的话,就是点击了,印制板那边也没有反应。就是说,如何进行前向标注?请多指点下。

网友(2014-11-21):
为什么我用7.9.5的开2005的数据打不开能,提示要upgr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