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与protel的区别?

楼主(2012-09-11):
我知道pads可以加offpage,但是pads可以想protel一样在导线上加网络标号吗、?????

网友A:
pads可以在导线上加网标了。9.3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可以在导线上加网标了。9.3就可以

怎么加 能具体一点吗 pads2007如何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加 能具体一点吗 pads2007如何加??

使用offpage可以和加网络达到同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