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感用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2-09-11):
这个0.1uh的电感用什么型号的啊  插件的0 ^4 o6 y6 i2 ]; `' P

楼主:
这个LGC0310的封装可以吗

P04-4 LGC.pdf

网友:
只能说视情况而定

网友:
只给出这么点东西比看鸟腿识鸟还难啊,楼上说的对,只能说视情况而定

楼主:
这是一个功放输出端 0.1uh的电感 用LGC0310的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