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9-11):
请问各位:在实际电路设计中,元器件的封装尺寸大小怎么确定?(除了软件自带库),是不是拿实际的元器件测量?(比如二极管两个引脚之间的距离?)

网友:
常要求每个器件都要有厂家的说明文档,而说明文档中有详细的封装说明,必要时和实物对比封装说明是否有误

网友:
一般都是焊盘的中心间距固定,然后适当的增加长宽,比PDF提供的稍大一些,但是不影响其焊接

网友:
利用软件自带的 IPC 库生成器 结合器件DATASHEET  器件时可以 帮助理解你闻到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