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场效应管和三极管的开关作用

楼主(2012-09-11):
如何理解场效应管和三极管的开关作用,在网上搜了一些资料,但是还是看的不是很明白哦,可以通俗的解释一些场效应管和三极管的开关作用吗,谢谢

网友:
看一下模电吧

网友A: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电流!(栅极与源极加个电压《具体怎么加看什么管》,就会有电流流过漏极和源极《电流方向由什么管决定》)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电流,(有电流流过基极和发射极,就会有电流流过集电极和发射极《大概讲述》具体咨询QQ624132806)

网友:
    多看一点模拟电路的书就明白了。

网友:
    三极管:分NPN,PNP型,材料有锗和硅还有混合物材料,常见是前两者(锗导通电压为0.2—0.3,硅0.6—0.7),它属于电流型控制器件,工作状态有3种,截止,放大,饱和,截止时CE为开路,放大时CE为闭合(分电流放大和电压放大),饱和时CE相当于短路且不再受B的控制
    MOS:分N沟道和P沟道,分别有耗尽型和增强型,它是属于电压型器件,控制G极电压可改变DS间的导通电阻,输入阻抗高,工作频率高,导通内阻低
    PS:两者N为正电压控制,P为负电压控制,具体可以多上网查查或看些相关书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电流!(栅极与源极加个电压《具体怎么加看什么管》,就会有电流流过漏极和源极《电流方 ...

          讲的非常好,画蛇添足下:
        从能量的角度讲,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电流的,可以说是一本万利,对于控制端(栅极源极)来说几乎不消耗能量而得到能量,也就是流过漏源两极的电流而获取的能量;
               三极管,这种器件最常用的是放大作用,也就是以小博大了,以小能量控制大能量,就是基极的小电流流过基极发射极,这是个引子,也可以理解为开关,当符合三极管工作条件时,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流过大电流,从而实现开关的控制作用,同时呢,电流比基极发射极电流大,也就是放大作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