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原理图怎样使用最快的方法查找相同的网络名

楼主(2012-09-11):
就是说,点这条网络高亮,然后怎样最快找到跟它另一页相同的网络。谢谢大家了

网友:
1.比如 vcc01[1.2],说的是在第一和第二页原理图中都有vcc01这个网络。
2.点亮网络,翻到第一页原理图。
3.点击View-->selection,会将这个网络显示在屏幕中(居中且放大到最大显示)。
4.高亮颜色换个醒目的。

网友:
Select Net点亮网络,如图:相应的页字体会变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