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时钟信号并联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2-09-12):
求教:在做PCB板layout的时候,很多情况都有差分时钟并联电阻,不知这个并联电阻与时钟芯片有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
并联电阻一般用作阻抗匹配的吧!!

网友:
有可能是消除差模干扰,楼主可以贴图看看;

网友:
怎么个并联法,是直接接在差分信号的N、P端吗,没见过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