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OR Cad中画三极管

楼主(2012-09-12):
画原理图时需用到,请大虾指点

网友A:
請選擇正確的元件庫,或是在ORCAD庫裡用搜索找一下,例如: NPN 或是 PNP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選擇正確的元件庫,或是在ORCAD庫裡用搜索找一下,例如: NPN 或是 PNP 。

我知道元件库里是有三极管符号,但是有的元件是要自己做原理图元件符号 的,比如三有管这种原理图怎么做。大虾批点。

网友A:
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5167-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515-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090-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6982-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307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516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解,没用对于我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