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接地的共通

楼主(2012-09-12):
大家好,我在布线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看到某个人给的参考PCB板的设计电路,其中的接地部分都是连成一体的,也就是说都通过孔实现了接到地层;我的问题是:如何操作实现这一过程,使得有相同属性的(比如接地部分)都能联系在一起,而不必再布线,较高的实现板子的空间利用率。
大家看如下图:我想知道,这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这个只要你的连线的net是一样的,比如都是接地,如果是多层板的话,可以指定一层为GND层,然后覆铜,把哪些要接地的线用孔直接打到底层(一般都是通孔,跟打到GND层的效果是一样的),软件会自动帮你把这些孔和GND层的铜连接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要你的连线的net是一样的,比如都是接地,如果是多层板的话,可以指定一层为GND层,然后覆铜,把哪些 ...

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