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孔 压 孔的 skill

楼主(2012-09-12):
    求一个 VIA 压VIA  的 skill   同一个网络压到一起 是没有报错的  比如  地空压到地孔  检查起来比较麻烦
       两个孔压到一起  在钻孔的时候  会飞掉   故求一个  自动检查 VIA 压 VIA的  报错skill

网友A:
    同一个网络压到一起不不用skill也有有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网络压到一起不不用skill也有有报错的。

    我知道 但是   我这边一通网络报错一般都不开
      想找个skill  能够直接  可以查看 孔压孔的 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