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款三路输出的buck电路,最好有上电时序的

楼主(2012-09-12):
请推荐款三路输出的buck电路,最好有上电时序的,5v输入,1.2v,1.8v,3.3v输出的?

网友:
多的很  去LT官网一搜一大堆  什么tps43330之类的

网友(2012-10-26):
LT--->Linear Tech
tps43330--->TI
不是同一家的...

网友(2013-05-22):
用EXAR的数字电源芯片,4路DC/DC,时序想怎样定就怎样定,定好了还可以再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