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层板中如何设置过孔和相同网络的某层不连接?

楼主(2012-09-12):
1金币
一个四层板,顶层,地层,电源层,底层,底层是负片形式的平面层。
单片机的退耦电容放在了底层,通过过孔和顶层的单片机引脚相连。地网络的过孔我不想和地层直接连起来,而是想在顶层单片机下方敷一片地,再打过孔连到地层。
求教,该如何操作?

楼主:
知道了。
放置 POLYGON POUR CUTOUT。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了。
放置 POLYGON POUR CUTOUT。

看了问题半天才看懂....我有个问题...Polygon Pour Cutout在负片层也能有用么?  没试过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问题半天才看懂....我有个问题...Polygon Pour Cutout在负片层也能有用么?  没试过这样做....

试了,能用。

网友:
真的在负片也行?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问题半天才看懂....我有个问题...Polygon Pour Cutout在负片层也能有用么?  没试过这样做....

负片是可以的   负片的话 你可以直接贴一块fill
   看到的地方相当于没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片是可以的   负片的话 你可以直接贴一块fill
   看到的地方相当于没铜

是啊 以前要想过孔在负片不进行连接都是直接放一块fill  现在才知道 polygon pour cutout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