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过程疑问

楼主(2012-09-12):
在电源调试时,有时短路,有时是好的,别人说可能是芯片损坏,或者是哪里虚短了,不晓得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
电源调试,也许测试的时候你没放电,电容还有电,所以测试造成短路现象,放完电流后测试,阻抗又是好的,最好是上个图上来

网友:
你是通过什么来确定短路和不短路的?
是用万用表量的,还是看电流的看出来的?

短路也直接0欧短路,低阻值短路,二极对地短路,这几种,
一步步确认清楚,原因就出来了,
即使是芯片坏了,也能找出是芯片那一部分或那一个管脚的问题,

网友:
有些电源输出电阻很小,要是用万用表的短路测可能会短路报警。可以用电阻档看看电阻是多少。

网友(2012-11-07):
    测量对地的阻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