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下,这错综复杂的飞线用什么方法画出简洁美观走线?

楼主(2012-09-12):
高手指点下,这错综复杂的飞线用什么方法画出简洁美观走线?

如下图所示:

BGA出来的数据线与另一IC数据线相边,但这太乱了无从下手,

像这种情况有什么规律或者技巧之类的,请大家分享下!!

网友:
先自动拉线再修线

网友:
这只能慢慢去滤清啦,这种是最好走的啊,一根根,又有打孔的,好走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