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验证连接性问题求解

楼主(2012-09-12):
1、为什么铺铜的时候总是有过孔出现连接性错误,过孔和大面积地是连通的啊,图1
2、为什么铺铜的时候元件引脚的地无法铺上铜呢图2

网友A:
你到Tools\Options裡面
選Thermals

裡面有Round Square rectangle oval
左右兩邊都選flood over
重新鋪銅一次 看看有沒有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Tools\Options裡面
選Thermals

多谢,正常了,为什么要这样铺铜呢另外过孔有连接性错误的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正常了,为什么要这样铺铜呢另外过孔有连接性错误的怎么解决呢

不知道耶
沒圖沒真相
可能你有網絡沒連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正常了,为什么要这样铺铜呢另外过孔有连接性错误的怎么解决呢

过孔中的Stitching属性去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