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卡基站芯片U2270B使用问题

楼主(2012-09-12):
本人公司一个项目使用了射频卡基站芯片U2270B,为了缩短开发进程,在网上同时也买了一块U2270B的开发板,自己产品的电路基本和开发板一致,现在遇到的问题是U2270B的PIN2输出脚始终没有信号输出,标签放不放在天线上都是如此。用示波器测试U2270B的PIN4输入脚,不放标签在天线上时有135K左右的载波型号,当把标签放在线圈时变为1K多的信号,为了验证是否物料问题,把物料(包括U2270B芯片、天线、谐振电容)和开发板的对调,开发板工作始终是正常的,最多读卡距离有变化,可是我的板子U2270B输出脚PIN2自始至终都是没有信号。都快崩溃了,不知哪位前辈玩过这个,盼请给予指教,谢谢!

U2270B Read Write Base Station IC_ATMEL.pdf

网友:
排查的方法很简单,对比两个开发板的芯片每个管脚DC电压是否一致???  这是前提条件

楼主:
谢谢楼上兄台,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点评):
什么原因?分享一下 。。。

网友:
是什么问题,找到了。。。

楼主:
U2270B的信号输出脚PIN2是集电极开漏输出,外面需加上拉电阻,因为开发板上MCU是用的51单片机,连接51的端口内部有上拉电阻的,所以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集电极开漏输出为什么要加上拉电阻?
2#好厉害,哈哈

网友(2012-12-20):
做通信的兄弟可以交流一下,我的qq145244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