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SPB orCAD16.5安装破解记录(图解)

楼主(2012-09-12):
原来装的9.2版有点老,做参数仿真总出问题,听了jacklee_47pn版主的建议干脆换新的16.5版,在这分享一下安装破解的记录吧

1.首先下载cadence allegro SPB orcad16.5安装包,http://dl.vmall.com/c0s49a8y31,下载之后运行其中Install目录下的setup.exe,然后先安装第一项License Manager

一直按next或install,直到被询问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选是和finish.

2.接下来安装Product,直到安装结束(这个时间有点长)

安装完成后,点Exit退出

3.运行安装包里的补丁文件Hotfix_SPB16.50.027_wint_1of1.exe

4.安装完成后,按ctrl+alt+delete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进程里是否有cdsNameServer.exe或cdsMsgServer.exe,一般都没有,如果有将其结束掉

5.把安装路径下的cadence\SPB_16.5\tools\Ps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dll剪切到别的地方

6.下载破解压缩包aspirin.rar,http://filemarkets.com/file/edwardflee/5ce7b7cb/

7.下载后解压缩,将破解包里aspirin\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的3个文件:LicenseManager.cmd、pubkey及pubkey.exe复制到安装路径的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双击运行其中的LicenseManager.cmd

8.将破解包里的aspirin\Cadence\SPB_16.5\tools目录下的3个文件:pubkey、pubkey.exe以及Tools.cmd复制到安装路径的Cadence\SPB_16.5\tools下,双击运行其中的Tools.cmd

9.将破解包中aspirin\Cadence目录下的LicGen文件夹整个复制到安装路径的Cadence目录下,运行该文件夹中LicGen.cmd,之后将会产生一个license.lic

10.在电脑开始菜单的所有程序里找到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点击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browse...指向刚才生成的license.lic,点next

在接下来弹出的窗口中,把host name改为你计算机的完整计算机名称(在我的电脑上点右键,然后点属性——计算机名就看到了),之后点next

11.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License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点击运行后,不用填什么直接点next,最后点finish

12.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LmTools,点击运行

在弹出的窗口里找到Config Services项,在Path to the license file项的那一行里,点Browes指向刚才新生成的license.lic,之后再点Save Service。

13.别忘了把刚才剪切到别处去的orsimsetup.dll粘贴回安装路径的cadence\SPB_16.5\tools\pspice目录下

到此,破解完成。不必重启电脑就可运行程序了

参考了论坛里两位前辈的帖子,特此感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5683-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3782-1-1.html

网友:
win7 64位的可以吗

网友:
不行啊,出错了!
今天安装完后16.5后,直接按装Hotfix_SPB16.50.029_wint_1of1.exe补丁。
进行楼主的第11步出现:

点击确定后出现:

再点Next提示出错

打开软件提示出错

网友A:
搞定。
原因是系统内有两个同名环境变量值不同。一个是系统级的一个是用户级的

网友:
win7 64位的可以的

网友:
安裝成功,感謝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准备升级16.5

网友:
破解成功,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谁能帮忙指导一下如何打补丁的吗?我在打补丁029的时候出错,点击pcb editor报“应用程序配置错误”。
我的方法一是:装16.5,不备份直接装029补丁,然后破解,结果capture没问题,pcb editor报上面的错误。
方法二:装16.5,然后破解,一切正常,然后备份spb_16.5目录,安装029补丁,再破解补丁,然后把补丁的目录复制到备份的目录,再把备份的目录改回原目录名,结果在运行pcb editor的时候还是报上面的错误。

请高手指点。急切!!

网友:
我怎么安装好之后打开原理图里出现了附件中的提示啊,打开PCB的软件是好的,跪求解答!!!!

网友:
哇~有圖文敘述
謝謝~~

网友:
4楼 lmf159,你是怎么搞定的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可以用啦,谢谢!

网友B(2012-10-15):
求助,我的安装成功了。但是重启电脑之后弹出LINSENCE报错。重新操作第10--12步就又可以用了。一重启又没有用了。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牛人啊,咱就不追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我的安装成功了。但是重启电脑之后弹出LINSENCE报错。重新操作第10--12步就又可以用了。一重启又没有 ...

试试手动添加一下环境变量

网友(2012-12-01):
不错的帖子 非常好

网友C:
可以发个Hotfix_SPB16.50.027_wint_1of1.exe给我吗?我下载的里面没有,破解完了提示没有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发个Hotfix_SPB16.50.027_wint_1of1.exe给我吗?我下载的里面没有,破解完了提示没有license

试试从这里下载最新版的补丁https://www.eda365.com/thread-75683-1-1.html,不过破解完没有license似乎与安装补丁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从这里下载最新版的补丁https://www.eda365.com/thread-75683-1-1.html,不过破解完没有license似乎与 ...

谢谢,配置时好像显示是成功了,可是运行cad时,提示LICENSE  error

网友:
里面的破解文件太难下了,我重新做一个华为网盘的http://dl.vmall.com/c0ijbc7j3u

网友:
我破解安装成功了!可为什么软件老是时不时的未响应啊!有木有人跟我一样的情况,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D:
楼主,帮看下这是一种什么情况,,
重装了,多次???

删时,也在注册表里删了,
但重装后,都是出现此种情况,
甚是不解?

 头疼!!!

网友:
我持了,bin下面是有这个文件的,,
 在装时,我也看了任务管理器,也是没有楼主所说的那两个文件的,
不知为何,
谢谢

网友:
这个说明应该是有点问题的,大家怎么都能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帮看下这是一种什么情况,,
重装了,多次???

抱歉这个现象没有见过。任务管理器那个步骤是如果出现了那两个进程的话就关掉,但通常情况下都不会出现

网友:
正在下载安装文件,谢谢分享!

网友(2013-01-08):
一直在Crack,重来冇成功

网友:
谢谢,一直没有做最后一步,不成功。tks

网友(2013-04-01):
引用 网友A:
搞定。
原因是系统内有两个同名环境变量值不同。一个是系统级的一个是用户级的

楼上,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了,能给我一个解决办法么。我安装失败,而且提示没有破解文件

网友(2013-06-12):
原因是系统内有两个同名环境变量值不同。一个是系统级的一个是用户级的

这个怎么设置的

网友:
谢谢,安装成功,出现如下问题,按如下方式解决

HKEY_USERS->.DEFAULT->SOFTWAR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中
把含有Cadence的注册表都删了,就行了

网友:
cadence  16.5安装步骤。

网友:
为毛我的就没有pcb编辑的呢

网友E:
版主及各位同仁,我按照破解步骤一步一步还是出现这种问题,求解

网友(2013-08-13):
我的已经宣告失败,楼主能不看下问题所在,首先是win8 64位系统,用的是pubkey1.30破解,LicenseManagerPubkey.bat很快跑玩,ToolsPubkey.bat跑了一会,只有一个erro,是关于什么radio&什么的忘记,看起来与allegro产品无关的,然后跑LicGen.bat时生成的license.lic就看起来有点问题,掘一小部分出来是这样的src.lic:line 1:Invalid license file syntax
License text:  ID=00179-20160-28897-AAOEM
FLEXlm error:  -2,402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src.lic:line 3: Counted FEATURE line missing SERVER line

src.lic:line 7: Counted FEATURE line missing SERVER line

src.lic:line 11: Counted FEATURE line missing SERVER line

src.lic:line 15: Counted FEATURE line missing SERVER line

src.lic:line 19: Counted FEATURE line missing SERVER line

src.lic:line 23: Counted FEATURE line missing SERVER line

src.lic:line 27: Counted FEATURE line missing SERVER line

好长一段

然后就是
src.lic:line 3238: Counted FEATURE line missing SERVER line

src.lic:line 3243: Counted FEATURE line missing SERVER line

src.lic:line 3248: Counted FEATURE line missing SERVER line

SERVER Yann ID=00179-20160-28897-AAOEM 5280
DAEMON cdslmd
FEATURE 100 cdslmd 16.5 permanent 999 SIGN2="1600 0D4A 58BF 87B1 080C \
        1D00 FADE F841 A56C 94B9 A611 F472 EEA5 D6CE FB6E 0832 BC3
        6DF0 16D9 A1C6 48A2 757D C723 F93C AC03 0800 FB04 D4C3 195E \
        C396"
FEATURE 111 cdslmd 16.5 permanent 999 SIGN2="1600 0D4A 58BF 87B1 080C \
        1D00 FADE F841 A56C 94B9 A611 F472 EEA5 D6CE FB6E 0832 BC3
        6DF0 16D9 A1C6 48A2 757D C723 F93C AC03 0800 FB04 D4C3 195E \
        C396"
下面好像都正常,我对比了其他人的license,就前面那一段不一样

然后在设置License Ser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时 提示这样的报告

- Unable to start Cadence License Server with the new license file 'C:\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dat'.'
lease check the license log file 'C:\Cadence\LicenseManager\debug.log' for details.

lmstool 更改设置时
ERROR: Unable to update the CDS_LIC_FILE license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我都是按照步骤来的,难道是系统问题,还是缺少了文件。楼主帮忙看下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下百度网盘吗、?谢谢

网友:
16.5安装了hotfix028,破解成功。用它花六个月做了一个超大超强的板子(双通道差分模拟运放前后端+双通道差分125M_AD_DA+DSPx1+FPGAx3+DDR2DIMMx2(8GB)+USBx2+网口x2+RS232x6+RS422x2+RS485x2+CANx2+IO口),呵呵,没人搞这么全吧。
转到16.5是因为板子太大了吧,OrCAD10.5卡得不行。
做PCB使用中没发现破解后的软件有问题,好像还没有崩溃过,不像10.5动不动就error崩溃。高亮的颜色设置不好用,不如10.5。
仿真还是用回10.5的,16.5就没试了。以前还做PCB仿真,现在也不做了,基本根据网上资料制版,所以PCB仿真这块也没试。
下了hotfix044,还没安装,是不是高亮好了。

网友:
按照步骤按照后,打开OrCAD Capture时提示16.5_1.jpg图;点yes后,可进入软件;进入软件会打开.DSN时,提示16.5.jpg图;请问是什么问题导致没安装好。

       另,我在生成的license.lic文件中,把里面的host-name全部替换成我的计算机全名后,还是会出现上述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及各位同仁,我按照破解步骤一步一步还是出现这种问题,求解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求帮助

网友(2014-03-24):
    很不错,正在安装中。

网友(2014-06-05):
    求助,和四楼一样的问题,怎么办?

网友:
                 我有安裝的OrCAD16.5的困難。當我運行tools.cmd規定,不能讀取和寫入文件的Pubkey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