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表网络名后面怎么会有分页名

楼主(2012-09-12):
我用的是16.3,每次导出网表是,有很多网络名后面会加上所在分页的名字。很是不解?要怎样才能去除?
例如网络名是ESJ_TD0_4-ETHERNET0,而4-ETHERNET0就是分页名字。

网友:
应该是网表格式的问题,选择不同的网表格式有不相同的输出格式。例如 PADS2K 或是 PADSPCB 的格式就没有。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那请问一下 ALLEGRO要用哪种输出格式呢? 我用的是orTelesis.dll, 有分页名字。

网友:
用ALLEGRO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