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请问在ansoft siwave中怎么挖空平面

楼主(2012-09-12):
如题,我想在地平面挖一条缝隙仿真返回路径对信号的影响。不知道怎么挖呀。。。求助。

网友A:
我没有画过,猜的话应该在drawing mode中选择subtract模式就可以了

或者去HFSS中画啊,还可以看回流的场效应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画过,猜的话应该在drawing mode中选择subtract模式就可以了

或者去HFSS中画啊,还可以看回流 ...

⊙﹏⊙b汗啊。。你猜都猜对了。。。我就一直没想通subtract模式是做什么用。。。一脑袋木头啊。。。谢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