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现在新版本有没解决移动元件禁止网络连接功能?

楼主(2012-09-12):
移动元件的时候,他的网络自作多情到处连接短路。

楼主:
附上图片

网友:
如果在移动元件的时候,不希望网络线跟着移动,通常是使用剪下元件(CTRL+X)和黏上元件(CTRL+V)来完成。

楼主:
ORCAD升级了这么多的版本都没搞定?

网友:
或許 ORCAD 根本就沒有想到你這一個需求,所以就沒有想要增加這個功能。

好像 ORCAD 在16.0以後(確切的版本已經不記得了),是有設定在拖拉的時候發生連線相衝突的時候,會不讓你移動。在菜單裡面的 O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