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节时序电路图

楼主(2012-09-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图看不清楚

网友:
重新上图啊

网友:
1.5V先上电的话,就会把3.3V电源拉低

网友:
可以解释哈功能不   没看懂呢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A:
1.5V先上,VD6导通,3.3V被拉底。3.3V先上,1.5V输出被拉低,反馈到到电源芯片FB脚,电源调节将1.5V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先上,VD6导通,3.3V被拉底,请问下3.3V具体怎么被拉低,请解释下,好吗?谢谢!

二极管导通电压0.7V。。。。

网友:
前半部份的线路是产生1.5V的电路;后边的Diode的作用是:1.5V可以比3.3V早起,但不能大于diode的导通压值,(如果是Si二极管的话)一般情况为0.7V,同样3.3V可以比1.5V先起,但3.3V又不能在起的过程中比1.5V的压值大2.8V。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同楼上,另外我觉得你需要看时序,最好的方式就是用示波器把1.5V和3.3V电源的上电和下电波形一起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