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画原理图 芯片引脚可以名称相同吗

楼主(2012-09-13):
cadence画原理图 芯片引脚可以名称相同吗

网友:
    会出错。。画了你就知道了。。。

楼主:
    如何 解决 我画了 生成网表出错

网友:
    GND1 GND2 。。。

网友:
    引脚属性为POWER类的可以引脚同名。

网友A:
    POWER GROUND NC可以!!

网友:
    如果导出Allgegro的网络表,则会报错,无法导出网路,但是你如果导出PADS的网络表,则没有问题。俺觉得这是Allegro的小失误,因为很多芯片的管脚名是一样的,例如VDD,GND,NC等。在做原理图的时候就不方便了,在其他的画图软件上都不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WER GROUND NC可以!!

呵呵,NC不行的:
--------
    #55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NC" found on Package TPS767D318_0 , U1 Pin Number 19: SCHEMATIC1, DSP (294.64, 266.7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56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NC" found on Package TPS767D318_0 , U1 Pin Number 20: SCHEMATIC1, DSP (294.64, 266.7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57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NC" found on Package TPS767D318_0 , U1 Pin Number 21: SCHEMATIC1, DSP (294.64, 266.7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58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NC" found on Package TPS767D318_0 , U1 Pin Number 26: SCHEMATIC1, DSP (294.64, 266.7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59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NC" found on Package TPS767D318_0 , U1 Pin Number 27: SCHEMATIC1, DSP (294.64, 266.7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