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2005 logic 菜单栏不见了,怎么找回呢?

楼主(2012-09-13):
pads2005 logic 菜单栏不见了,怎么找回呢?

网友:
这些工具都是基于windows窗口的,你可以左键按住菜单栏,把他拖出来,应该就能看完全了,再拖回去就正常了

网友A:
菜单栏右键

去掉勾选,再选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菜单栏右键

去掉勾选,再选上

2005版的是不是没有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5版的是不是没有这个

2005的好久没用,忘记了,我说了2种方法,你试试另外一种看看

楼主:
菜单栏有在,但是显示打X,没有File   Edit  View   Steup  Tool    Help这些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