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0 选择问题?

楼主(2012-09-13):
请问在选择元件时, 每次都会出现光标,怎么解决??

等待各位的回答!

网友A:
是不是开了有道词典或其他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了有道词典或其他软件

谢谢 的确是有道的问题   那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的确是有道的问题   那怎么解决呢

很简单  把有道词典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把有道词典关了

这方法的确很不错,!